楼主(2010-02-21):
您好!
    比如说,电压,电流,压力等信号的PLC的模拟量输入均为4-20mA,这如何把这4-20mA对应起相应信号的数值。
也就是说在对于同样的信号,PLC是如何分辨我们想要的是电压,电流,还是压力等信号的数值?
  还有本网站为什么没有施耐德的PLC呢?

网友A:
PLC不知道的,对于PLC来说,对应的数字量是一样的。

它不知道你是电压还是电流,它只管处理并返回。

比如:4-20mA对应于0-1000,那么当输入为0时,程序员就认为是输入4mA.

所以,程序员才是分辨这些物理信号并做相应程序处理的人。

网友B:
4~20mA对应的测量范围需要在系统里面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的

网友C:
输入量程有的PLC是用DIP开关是设定,有的则是写入模块的缓存内;

网友D:
楼主提的实际上就是“定标”问题,即把过程信号(工程变量)转换成规格化信号。对于控制系统,使用人员是不需要意识到有关的特定标准信号(4--20mA)的,规格化信号的值可以表示成它的测量范围的十进制小数(0--1.0),要规格化变量从0--1.0的变化对应于工程变量(变送器的输出),则对其输出或显示进行定义即可,正如2楼说的这由程序员来做就行了。

网友E:
PLC通过采集模拟量得出的通道数字值之后,最好是通过工程转换后来进行判断处理,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