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实现的主从控制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B:
西门子的吗?

网友C(2010-09-15):
安川G7系列变频器,请二楼指导一下。

网友D:
把从装置的速度环积分控制器禁止,然后把主装置的速度环积分分量乘以一个系数, 加到从装置的速度环积分控制器上.

网友E(2012-05-28):
谁是主谁是从?

网友F(2015-12-10):
主从控制的关键技术问题是如何把主传动的速度信号或转矩信号高速和精确地传送到从传动变频器,实现方法因产品规格型号不同会有所差别,并且在各种应用场合中由于传动控制精度的要求不同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