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计量

楼主(2010-02-21):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公司是啤酒生产厂,CO2能源供应需要准确计量。CO2总管上有一台E+H涡街流量计(72F40),其他8个分车间各有一台同样的流量计(72F25)。流量计的信号分别传送到9台虹润的积算仪上,把瞬时流量转换为质量累积,现在的问题是每天8台分表的累积总量和总管上的总表的累积量对不起来,误差在5%~10%,而且误差不稳定。流量计的精度是0.5%的。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莫非单位和小数点的问题???

网友B:
涡街的误差比较多!

网友C:
你那个总表准不准呢?如果一台流量计误差在0.5,8台加起来的话误差就会大起来了。

楼主:
单位和小数点是没问题的,流量计和积算仪的参数都确认过也是没问题。我们CO2罐是用称重计计算CO2的重量,总表和称重计对比过,每小时罐体减少的重量和积算仪每小时增加的重量大体是一样的。

网友C:
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怀疑和积算仪有关,不同流速的CO2在积算仪里面对应的斜率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设置的斜率都是1。从每天使用量来看,如果每个车间的使用量保持很小的变化,那么总表和分表就可以对的起来,但是如果不用或者使用量变化很大,那么数据就误差很大。而且每个车间的小流量分表很难计算准确,但是所有的小流量对总表来说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D: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流量计上找。我们厂子有四台核子秤,用来计量煤炭的使用量。如果设置的最小流量大,那么一旦低于这个最小计量值时的使用量是不能够被计量的。所以我想你们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使用流量小,没有被计量。而你们用的是虹润0.5级的仪表,建议使用0.2级的仪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影响流量计的精确度就是要满管通过。

楼主:
8楼说的很有道理,小流量流量计是记不到的,我们已经在仪表里面把小流量的系数调高了,就是为了弥补记不到的误差。由于CO2流量是在变化的,对应的斜率也在变化,所以不同流量对应的系数就不都是1,但具体系数应该设置多少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谢谢。9楼考虑的问题点我们都确认过的,气体通过的时候肯定都是满管。

网友E:
误差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11楼的误差可能性比较小是什么意思?是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