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1):
请教各位:我们知道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压是线电压,那请问额定电流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若用钳形电流表测任一根电机的电源线得到的读数是电动机的哪个电流?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铭牌上的?还是钳形表上的数?

网友A:
都是线电流

网友B:
那肯定是线电流了

网友C:
线电流啊。

网友D:
是线电流

网友E:
电压之所以分相电压和线电压,其实就是对于不同的参考点而言的。
电流还分相电流和线电流?
测电流,只有一根线。没有相电流与线电流之分。

网友F:
好好补补电工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