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ti是低功耗芯片设计制造的佼佼者,该产品就是一款基于ti的msp430单片机集低功耗、低成本、高精度、多功能、超便携于一身的新型数字仪表。它不仅集成了一般的数字万用表的基本功能,还具有简单的图形显示功能,能够对较低频率的波形进行时时测量及波形显示功能,方便工程师在实际中的使用。
1 结构设计
   该系统以美国ti公司的低功耗16位单片机msp430f149为核心,外部由分压网络、电压采集网络、恒流源测电阻网络、测频网络、液晶和usb上位机通信网络组成。核心a/d选择msp430单片机内部集成的高精度逐次逼近型12位a/d转换器,它可以在没有cpu干预的情况下进行16次独立采集并保存结果,转换速率大于200 ks/s。工作时根据旋钮开关所在档位的不同,系统会自动控制继电器切换到相应档位等待测量开始,被测信号首先经过前级分压处理,而后由tl064运放将信号进行放大后给a/d,系统会根据a/d采集的结果进行量程的自动切换,直到合适为止。当选择交流档时相应继电器会跳转接人交流档电路,交流信号经过分压后一路进入由ad736构成的真有效值检测,另一路进入差分电路。该电路可以将波形整体抬高至0 v以上,使得a/d能够采到完整的波形,最后通过液晶将被测量的数字及波形信息来行显示。如有需要,还可以将测量结果通过usb传送到电脑上保存。而整个系统仅需要一枚普通的9 v电池进行供电,并具有低电量提示功能。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border=0>
2 方案的确定
该设计系统采用ti的新型的低功耗16位单片机msp430f149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器。其优点是实时性好,操作方便,功耗低,性能好。
2.1 自动量程的设计
采用传统台式仪表所采用的继电器量程选择模式,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实现量程的自动切换。由于继电器在未导通时电路为断路,而在导通后基本可视为0 ω导通,两端无压降,也就是说继电器是一个电子控制的开关,而且由于继电器是机械结构,其稳定性比较高,因此可以作为理想的自动仪表控制设备。
2.2 电阻测量方案
采用恒流源法测量被测电阻阻值。用lm334作为恒流源。此方案简单可靠,虽然恒流源输出可能会收到外界温度的影响,但考虑到一般仪表都是在室温下使用,故其输出电流随温度的误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2.3 有效值检测电路
该系统利用有效值检测专用芯片ad736对输入的交流有效值进行检测,该芯片使用方便原理简单,精度较高,成本低廉,比传统的分立器件测量效果要精确许多,实际测试中,误差比较小,结果较为理想。
2.4 波形测试网络
作为多功能测试仪表,如何采集完整的波形信息将是示波的难点,采样波形。对此,仪表内部专门设计了差分输入电路,分压后的交流经过差分电路后可将交流波形整体进行放大,使其值大于0 v,同时峰值小于200 mv,这样一来,a/d可直接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并通过液晶输出完整的采样波形。
2.5 电源模型的设计
由于该系统供电系统较为复杂,既有3.3 v的电源,又有5 v的电源提供给继电器,还有9 v电压直接给运放供电,所以供电模块的设计较为复杂。最终选用单片开关型稳压集成lm2576-5,其驱动能力较强自身功耗较其他开关型稳压芯片又不是很高,使用性能稳定,利于在实际中应用。
2.6 保护电路的设计
该系统电压档最高采用1/1 000比例分压,设定最高可测量电压为200 v,实际最高可测电压为330 v,当电压高于250 v时,软件控制所有继电器断开,此时便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电流档采用0.2 a熔断丝进行保护,无论过压还是过流,只要熔断丝烧断,仪表就将受到很好的保护。电阻档在输入级采用在芯片设计中常用的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保护模块。
3 软件的实现
软件流程图见图2。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border=0>
4 测试数据
   部分测试数据见表1~表3。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border=0>
5 测试结论与误差分析

通过以上测试数据可以看出,该仪表能够实现所有功能,并且其精度也较为理想,但在档位切换的临界值仍然存在明显误差,其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
   (1)运放放大倍数不精确造成软件处理上的误差;
   (2)负电压输出不精确造成运放和ad736转换精度下降;
   (3)电阻档恒流源输出不精确造成电阻测量有误差。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border=0> 6 结 语
   该系统由于采用了msp430单片机作为a/d和控制中心,所以很轻松的实现了普通数字万用表的所有基本功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强的功能,相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网友A:
这广告做的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