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这个坛里实用的东西多,并不比中国工控网差,只是人气欠缺,咸工的理论和实践让我很是佩服。没事玩玩画了几张图供大家参考指正

网友A:
好啊,感谢楼主的热心参与!大家都用心,拿点好东西上来,热心跟帖,论坛就能火起来啊.

图纸不够清晰,如果楼主方便的话,可以上传DOC文档或将原图文档压缩一下,再上传,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在有图没说明哦,谁看过说明

楼主(2010-03-26):
1,起振回路:R1和R10串联为开关管STRG6551提供起振电源,因未能STRG6551查到内部电路原理图,估计4脚内部自带稳压电路,起振后变压器绕组经R8,D3对开关电源IC供电,实测电路正常工作时4脚约为12V。初级绕组上并接二极管D6,这是一个特殊元件,量起来正反向均不导通的(很多人认为不通是坏了),这是一个瞬态元件,一般情况下不起作用,即使你拆掉电路也是正常工作的,它的作用是电路出现尖峰瞬态电压时起保护的作用
2,初级过电流检测:STRG6551内部开关管S极出来串R2接主回路负极,R2流过变压器初级电流后产生一个电压信号经R3引入5脚,初级电流增大时R2的分压会上升,从而使5脚电压也上升,5脚汇集了三路检测信号,该脚电压上升电源IC可降低PWM的占空比,超过上限幅度时会停振,正常工作时5脚约为0.5V
3,输出稳压:次级经整流滤波后接SE024(相当于7824),它本身不接负载,输入输出的电位差驱动光藕PC1的输入端,当SE024输入电压上升时PC1导通,12V电源经R4引入电源IC的5脚从而降低占空比使次级输出降低(也就是SE024的输入),最后的结果是该路直流电压接近于24V
4,输出过流检测:负载电流流过R14时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增大到一定值时会驱动PC2的输入端,从而将12V引入STRG6551的5脚,使电源停振
5,5V的产生:此电路初级整流滤波后只产生DC24V电源,24V经过SI8050这个5V稳压IC后产生5V电源供CPU工作,这个SI8050是三肯产品,功能相当于普通的7805,只是转换效率更高发热较小并带有软启动功能
6,CPU停机电路:TR1,TR2及周边零件构成一个可以强制CPU停机的电路。Z1,R16,R17,R18串接于24V电路上,正常时R18上的分压不足于驱动三极管TR1,所以TR2是导通的,CPU可以工作,当24V因为某种故障情况上升到一定值时R18上的分压足于驱动TR1,从而使TR2基极电压降低TR2关闭,这个TR2关闭停号使CPU必须停止运行。CPU停机不能保护CPU本身,但是PLC上的输出继电器等是用本电源24V的,CPU的停止可以切断继电器的供电从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楼主:
电路的原理都是类似的,本论坛很多版主的电源工作原理讲解,我一般都懒得再说明了

网友C:
中山鱼疯哈哈

网友A:
并联在初级绕组两端的D6,可能为双向击穿二极管,系两只稳压管头头串联相接(或尾尾串联相接),起到双向电压限幅的作用.击穿值约为供电电源值的2倍以上.用万用表测量时,因双向均不能形成正向通路,故呈开路状态.若施加限流高电压,如DC700V(1mA),令其工作于击穿区,则可测出稳压值.

网友D:
根据解释,大概能看明白,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说明写的再详细一些就更完美了,这里很多人都需要手把手的教导。顺便问一下,像SI8050,7805之类的原件说明,哪里有资料找。

网友E(2010-05-17):
引用 网友D:
根据解释,大概能看明白,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说明写的再详细一些就更完美了,这里很多人都需要手把手的教导。顺便问一下,像SI8050,7805之类的原件说明,哪里有资料找。

网友F(2010-09-02):
飘过,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坛里实用的东西多,并不比中国工控网差,只是人气欠缺,咸工的理论和实践让我很是佩服。没事玩玩画了几张图供大家参考指正
我觉得这个论坛一点也不比中国工控网差,相反要好一些,你在中国网那发些问题几乎都没人回答,版主一点责任心也没有,我去发了3个问题,回答率几乎为零,我是没看出来中国网有哪点好的,他好的地方就是一直在宣传他的培训吧。说真的我对中国网的印象太差了,我还是那的VIP呢。在这里我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帮忙回去,我觉得,在这里很贴心,我也很感谢咸老师的热情无私的帮助。

网友H(2010-10-22):
这PLC电源刚修过.故障无输出,在这里查到图纸,D3负端=7V.正常是16V.查为C12漏电.D6是双向稳压管,在这里谢谢,也希望多有这样图文

网友I(2010-12-18):
修过FX0N的 二台

网友J(2012-09-18):
学习.....有时间上传几张变频器的电路图晒晒,ABB\西门子\三肯\台安\进口制动单元。全都是原创手工及SCH文件,

网友K(2012-12-06):
有请:谁有伦茨变频、伦茨伺服和电脑连接通讯的软件和详细操作方法。用于修改和转换参数。

网友L(2013-01-20):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M:
虽然我不修PLC,还是要顶起的。

网友N(2014-02-13):
谢谢 楼主和咸老师 还有版主....我学习了....

网友O(2015-05-20):
回复 网友H:
请教D6双向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P:
高手在民间呀。。。学习了

网友Q(2015-07-03):
版主帮帮忙 我这有个1n的plc电源 24v 有电 但是  plc运行灯不亮什么原因

网友R(2015-09-19):
中见的水印太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