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实现把配电室内的开关量信号,如接触器的工作状态,通过无线电或总线通讯的方式传送到DCS上,即在配电室内安装开关量采集卡,在DCS控制室安装信号解调卡,把远程配电室内的开关量在DCS控制室还原出来,用晶体管或继电器输出,再接到DCS的卡件上,实现远程监控,不需要放电缆。 共需要300多个输入输出点。

    请问有谁知道用什么样器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距离有多远?

网友B:
用无线的,没用过

网友C(2011-06-23):
距离不太远就用光纤吧,组个远程控制柜,要稳定很多。无线那个东西适合非常远的,个人不建议你用无线电的方式,如果距离非常远你可以才用DTU通讯现场放个PLC,DCS这面找人编个接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