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增加GUS节点

楼主(2010-02-22):
1.      确认gus随机所带的资料是否齐全 (software change notice, customer release guide, tps administration guide, tps implementation guide)
  2.      确认新gus操作站需要的操作系统版本并安装操作系统
  3.      确认honeywel给的gus版本与系统的运行的版本是否一致
  4.     查看tpn版本, 如果tpn软件版本发生变化, 首先升级tpn软件
  5.      绘制出lcn连接图, 确定新gus的物理位置和电缆连接方式
  6.       把新gus操作站连接到lcn 网络,注意电缆是否有报警,如果有报警,等到lcna和lcnb恢复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7.      用已经正常工作的gus操作站在线修改ncf文件, 增加gus节点
  8.      确定系统运行正常,电缆无报警再进行下一步
9.      gus操作站上电, 安装应用软件
  10.  配置lcn地址(lcn节点地址必须其他的lcn节点地址不同), 装载native window至ok状态
  11.  检查右下角的gus状态指示灯是否为绿,若为非绿色,注销一下操作站。如果gus状态指示灯仍然非绿色,请检查一下gus的软件版本和tpn版本是否兼容,然后采取相应措施。
  12.  如果gus状态指示灯为绿,而且lcn网络没有报警,从detail可以查看任何点的细目,请从其他操作站拷贝流程图到新安装的gus操作站,调用流程图,查看流程图是否可以正常显示,gus状态指示灯是否为绿。如果gus状态指示灯变为黄色或者红色,流程图上的所有点值不会正常显示,原因一般是gus版本和tpn版本不匹配,请重新安装。
13. 如果调用流程图正常, 对所有流程图做validate,保存到系统指定的目录下
  14.  待机观察24小时,关注电缆报警、gus状态指示灯
在安装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我上面写了几个,下面我再强调一下:
1、  gus 220以前的版本必须安装到nt操作系统,关于操作系统和gus版本匹配问题很好解决:新装gus操作站的操作系统与已经正常使用的gus操作站操作系统一直就可以。
2、  如果你要升级gus版本,安装完gus软件之后别忘记升级gus流程图。首先查明gus的原有版本(假如是r120), 在gus安装盘的migration目录下, 寻找原gus版本目录(r120), 安装此目录下的migration软件,先将原来所有的流程图进行备份,然后用migration对流程图升级, 并将migration后的新流程图拷贝到原流程图目录下,新流程图的文件名应与原文件名保持一致

http://www.mosesceo.com/

网友A:
在线搞有没有风险呀!

楼主:
风险主要存在于两方面:
1:在线修改NCF组态文件,如果对修改NCF文件不是非常熟练,风险很大;如果很熟练,基  本   没什么风险
2:把一台新的GUS操作站连接到LCN网络的时候,容易引起LCN电缆AB缆报警,尤其是新增加的GUS节点不是处在LCN电缆的终端。如果技术很熟练,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风险

呵呵,总结一下:技术熟练,风险基本为零。技术不熟练,风险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