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0-02-22):
用编码器计数,然后直接连PLC,编码器转数1000转左右每分钟,PLC是三菱FX3G的,请问用互补推挽输出,NPN集电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或是线性驱动输出的编码器呀,根据编码器的转数去控制第二台电机的变频器,先谢谢了

网友A:
用FX3G的前面的几个输入点,做高速计数,用集电极的,对于FX3G的NPN或是PNP的都可以用

网友B:
编码器电源电压最好选用DC24V的;

楼主:
编码器和PLC距离在10米左右,对信号传递有影响吗

网友C:
自己先试试 不行提高下电压

网友D(2010-06-14):
如果距离太远了,给信号回路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