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我有一块ATV58施耐德11kw变频器主板,上面少两个集成块 一个是IC203另一个是IC102 我只知道IC203是24C08哪个我就不知道了,有谁知道能告诉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4-12):
前一个是外挂存储器.后一个也是8引脚的吗?是不是CPU供电和复位双用的电源模块啊.测量 一下引脚电压,有无8V输入?.另外,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8V还是5V,若有5V输出,则此IC即不是供电/复位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