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我经常遇到电柜内的一些小风扇因被油灰卡住不能转动,特别是线路板上的风扇一旦停转,会引起机床报警。风扇拆下清扫后,由于油灰清除的不彻底,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知道用酒精可以请洗得干净一些,请大家说说,可否将风扇全部浸泡在酒精里,电机的漆包线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再给风扇轴承加点油。

网友B:
大家来谈一谈,加一次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C:
加缝纫机油,一般最好选择 滚珠 的风扇

网友D:
加缝纫机油,或变压器油。灰多的地方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得用好的轴承风扇。

网友E:
一般加油也用不了多久,拆下来清洗后再加油会好很多,但这样麻烦,稍不小心就会搞坏。

网友F:
换新的,经常用泵吹吹

网友G:
用酒精清洗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最好是买质量好的风扇最好!(免加油的那种,密封好的轴),就不会进灰了,一分钱一分货,  投资小本,不会损大件!

网友I:
每星期用电葫芦吹电柜内的灰尘并清扫电柜内的油污。以及经常查看电柜是否有漏油的地方,并进行消除。这才是治本之法。

网友J:
支持10楼的说法

网友K:
这也跟你的环境有关系,还有每天都要清洗一下,时间一长的话肯定很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最好是买质量好的风扇最好!(免加油的那种,密封好的轴),就不会进灰了,一分钱一分货,  投资小本,不会损大件!

有道理!佩服

网友M:
如果是转的时候噪声比较大了,最好是换个新的吧,就是加变压器油也用不长时间。现在的小风机一般都能不间断运行2年以上的。

网友N:
成本问题,如果柜子做的好,正压,风扇再选好点,用的就久。

楼主:
风扇是不可以自己选择的,特别是数控线路板上的风扇,它有电流要求,且它有三根线,除两根电源线外,另一根是报警用的线。风扇被卡住,主要是风扇框上有油灰卡住了扇叶。

网友O:
加全密封的轴承,风扇外臂要经常除尘。

网友P:
用刷子蘸酒精刷,就行,或是信那水

网友Q:
能做防尘滤网就好很多了

网友R:
时间长了是要更换的,要么就会得不偿失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一般我是清扫一两次,对旋转不畅的,更新。
在这里边我主要是探讨清洗的方法。个别贴子的话有些跑题了。

网友S:
拆下来清洗后再加油会好很多,但这样麻烦,稍不小心就会搞坏。

网友T:
一般在这样的环境下的使用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换的,希望你能做好设备的定期巡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