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0-02-22):
我的PLC型号是CPM2AH,我想试验一下比较指令,可是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时间123比100大,为什么大于标志位没有电流流向呢?而后面的10.00却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请您仔细阅读一下您PLC编程手册附录B中关于标志的章节。
特别注意贴图中划线部分。

网友B:
与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关系。只要条件满足就可以输出了。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C:
与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关系,这个肯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