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

楼主(2010-02-22):
请问发电机充不上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励磁电路的线圈回路有没有被老鼠咬坏的地方,检查励磁电压输出触环的碳刷是否磨损严重,检查励磁电路的整流桥(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充不上磁啊?你的励磁绕组接的对不?你用蓄电池接在转子上然后发动看有没有电压了?有就是你的整流块不对,要不就是绕组不对。

网友C:
你先把问题概括清楚 是充不上磁还是建不上磁? 充不上磁一般是整流桥或者是励磁绕组的原因
建不了磁原因分析就麻烦了,但建不上磁你可以用个外接直流电源分清极性碰一下桥堆输出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