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2):
小弟最近毕业设计搞这个,可大学上课都在混,没好好学,检讨检讨。。。。。

欧姆龙的伺服驱动器上和PLC控制器上的接线是这么写的
+CW/+PULS   1
-CW/-PULS     2
+ccw/+sign    3
-ccw/-sign      4
+ecrst           8
-ecrst            9
z                  10
z-com           11
+24vin          5
run               6
alm                12
/bkir              13
/inp               14
ognd             7
我就不知道这些点怎么和三菱的PLC FX2N连接,求解,另外求一个能让伺服电机起停的简单程序示范下
(因为学校放假,所以实物就在放学前看过一次,印象不深,所以如果上面问题太弱智请大家原谅)

网友A:
你首先应该是找个这个松下伺服驱动器的手册,知道这些引脚的含义
然后看三菱FX编程手册中定位指令部分,有个和三菱伺服连接的例子,根据那个来接线

网友B:
呵呵;你可以参考一下三菱伺服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