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的怪问题

楼主(2010-02-22):
我的潜水泵抽水正常但是过了15天它自己变成反转了,也没人动它,潜水泵功率3.5kw.这是怎么回事啊,是用接触器控制的,市电的相序都没动,一切都好的

网友A:
你没动并不代表别人没动

网友B:
应该相序变了,可能供电公司或变压器处变了

网友C:
4楼的对,这种情况常见

楼主:
其它的水泵都正常,唯一就是潜水泵这样啊

网友D:
还是有人动过了。

网友E:
查一下泵是否两相运行了。或者是有一相虚接。

网友F:
这个问题自己只能一点点查

网友G:
难道它是每过15天就反转了,还是凑巧这样呢?估计肯定是有人动过了

网友H:
肯定有人动过了,修改了接线

网友I:
相序没变,转向时不会变的。只能从相序上找问题,难道你还怀疑科学。

网友J:
好好查一下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没动并不代表别人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