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三菱AC-SERVO MR-SA352出现AL.24报警,资料上无此报警代码,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意思。多谢指教。

网友A:
MR-SA352这个型号没用过,不是现在常用的型号
但24号报警可能是主电路异常报警

网友B:
对三菱的不熟悉

网友C:
為電機輸出端接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