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E3C-1对射式传感器
发射端是红线
接收端是白线
请问那根是信号线,哪根是电源线?

网友A:
查操作说明书

网友B:
不管什么传感器,棕色接+ 、兰色接--

网友C:
红色是电源线

网友D:
一般蓝色是负极,或者白色是负极,红色或者棕色是正极

网友E:
黑色是输出线
奥托尼克斯auton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