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simodrive611系统的电机故障
第一次遇到数控机床故障正好是在我们单位搬迁的时候,那时我把机器电气都组装好,开机调试,出现报警,报警编号是504。看出是simodrive611驱动器发出的报警,当时只以为是电机和编码器电缆搞混了,就反复的交换,结果无济于事。实在没办法,只好根据报警编号查到报警的原因,是电机编码器信号电平太低。于是就以为是编码器电缆有问题,就更换了电缆,结果还是不行。想去想来,只好怀疑电机有问题了,但是同型号的电机没有备品,只有功率稍微低点的电机,开始还不敢换上去试,逼急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换了电机试,因为并不需要运行,只要通过开机测试就行了。结果果然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后来送出去维修的结果验证了这个结论。
后来另一台新的同型号机床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还烧坏了一块功率板,这才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是空调的冷凝水惹的祸,空调的出风口有块挡板引导冷气往下吹,这块挡板上形成了冷凝水,滴到了驱动器里。不知道老外怎么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许我们单位用的机床是非标产品吧,呵呵。

网友A:
呵呵,这个情况很特殊啊,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