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头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这些端头有没有标准?怎样保持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A:
买统一的用,不就行了

网友B:
有标准,好像是3mm、5mm……

网友C:
根据线径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统一的用,不就行了
进的一批货,有的松有的紧。

网友D:
找一个专业的供货厂商

网友E:
什么有的松有的紧哟。我们做这些都要上锡。上了后就会很稳。很牢了。接触性就更好。

网友F:
你说的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买杂牌的肯定会这样了,没有正规的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G:
这种东西有大小肯定很正常的。

楼主:
终于找到了。
共享一下:
1.GB17196-1997连接器件 连接铜导线用的扁形快速连接端头 安全要求
2.JBT 5843-2005电力半导体器件用接插件
3.QCT417.3-2001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3部分 单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4.GBT18290.2-2000无焊压接连接 一般要求试验方法和使用导则
5.JBT9665-199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辅件 产品型号编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