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的告诉我 谢谢

楼主(2010-02-23):
这是一个gps装置的充电器插头,想知道8个脚的定义,目的是找出电源的脚,接备用电池。
插头外是USB标示

网友A:
拔下来,通电,用万用表量

网友B:
从usb的接口定义来看,接口两侧的是电源的针脚,vbus和gnd就需要你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了。

网友C:
应该是USB吧

楼主:
大家注意很好,但还是希望知道的告诉我
因为插头能买到,座没买到,无法用表量------缝隙太小

网友B:
可以在万用表的表笔上绑上电阻腿探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万用表的表笔上绑上电阻腿探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