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32

楼主(2010-02-23):
在那能下载rsview32软件?
工控网有FTP吗?

网友A:
没有,帮你顶下

网友B:
亿万电器论坛的FTP有,不过教程会是一个问题,你需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

楼主:
感谢3楼的答复,可亿万ftp里的rsview32在安装是出错如下:

RsView32安装时出现下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师傅。
安装一半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Occured while XCopying File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Token not found.EXOO.593\\DISK1_\\Onlindoc*.*

楼主:
再次期待师傅们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