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不懂,请指教!

楼主(2010-02-23):
各位朋友你们好,小弟有关于漏电断路器的疑问想请教大家。
这是一个TCL的漏电断路器,型号是TIB2L-32 C16型。 我不明白元件上蕴含着哪些参数。
比如说:1. C16是什么意思?
2. 那个4500又是什么?
3. 30MA又是什么?
4. 我听说还有什么1P,1P+N的,请问这些都是些什么啊?
5. 请问漏电断路器,它跟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都有什么区别? 它用在哪些场合呢?
对不起各位,小弟实在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麻烦各位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再祝各位新年快乐! 多多挣钱。 呵呵

网友A:
C16 就是工作额定电流16A,4500是什么就不知道了,30MA,就是工作时漏电流大于30MA时,漏电断路器就动作,1P就是单独一个,只有一个进线,和一个出线桩,1P+N就是你上传上来的那个
(请问漏电断路器,它跟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都有什么区别? 它用在哪些场合呢)这个 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待后面的高手回答了

网友B:
空气开关漏电不会跳闸,漏电断路器在30MA时跳闸。漏电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应该是一类的。

网友C:
漏电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的结合体
由于空气开关在漏电时不会跳闸断电,所以,在空气开关左侧那个带T字按钮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漏电保护器,(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在漏电的时候,漏电保护动作带动空气开关跳闸,以起到断电保护的作用。

楼主:
哦。 谢谢 工作额定电流16A的意思是指电流达到16A就断开吗?

网友D:
不是的,16A是开关工作电流不能超过这个电流长期工作,否则会烧掉开关,开关断开情况是漏电,达到多少MA

网友E:
解释的很到位啊!

网友F:
楼上几位说得很清楚了,不过4500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Tcl自己的规定

网友G:
4500是击穿电压。过16A会掉闸。

网友H:
不错,解释的很好

网友I:
同意三楼说的,好支持

网友J:
顶一下
上面已经介绍很清楚啦

网友K:
4500是极限电压,也就是这个元件加一这个电压就会报废性的损坏,不保证安全的分断。

网友D:
落点保护器跟空气开关的区别就是漏电保护器有漏电感应线圈做漏电感应脱口,空气开关有短路保护脱扣但没有漏电保护功能,当有人触电在你条件反射之前就能切断电源,空气开关就不能做到这个了

网友L:
 天天向上

网友M:
4500 是额定短路分段能力4500A

网友N(2010-03-25):
我补充下漏电30mA的解释,应该是当漏电流大于15毫安且小于30毫安时开关必须动作.

网友O:
看来你的基础不好啊

网友P:
4500A是能断开的短路电流

楼主(2010-08-26):
知道了,

脱扣特性:C型,D型

分断能力:C型 6000A(1-40A),4500A(50-63A)D型 4500A(1-40A)

网友Q(2015-03-04):
19,22楼的朋友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