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剪板机脚踏失灵,plc确定有脚踏输入,但是现在就是无反应,间隙也不能调整
这个问题谁遇到过,帮忙解决下

网友A:
PLC输入后,应该有什么动作?这个脚踏开关是否有输出到继电器的24V?

网友B:
应当检查PLC动作的其他连锁条件,可根据原理来推断排除。

网友C:
有输入说明没有开关没有问题,肯定是其他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D:
连接线上有问题吗?

网友E:
plc确定有脚踏输入,则连线应当没有问题,输入信号也存在,可查有无其他联锁保护。

网友F:
既然信号应经输入到PLC中了,还没有动作,就要看动作条件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条件,还有就是看看PLC的输出动作响应了吗?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G:
缺条件吧。

网友H:
看电路图啊

楼主:
电路图上没这么细

网友I(2010-10-30):
用电脑打开PLC梯形图查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