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380V、3KW的电动机缆线要几平方的呀?2.5平方够了吗,大概的计算标准是怎么样的,例如4平方、6平方的线可以配多大功率的电机呢?应该都是用铜线的吧

网友A:
你用2。5mm2的铝线也能了。

网友B:
2.5平方 不行呀,,你要考虑距离。还有起动电流。  最好是用四平方的铜线比较好。 ]

网友C:
1.5的都行了,2.5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D:
1平方的也可以,才6A电流嘛

网友E:
有标准可查,一般是1平方的线承受5A电流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标准

网友F:
按电流和电缆载流量选

网友G:
铜线1平方5个电流算;铝线1平方2个电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