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各位老师:
     我的手里有一个台达的触摸屏,不知道要在屏里面加一个报警列表(机器没有故障的时候,列表为空,出现相应的故障时,对应的行显示不良警报),怎么弄啊

网友A(2011-03-23):
我的手里有一个台达的触摸屏,不知道要在屏里面加一个报警列表(机器没有故障的时候,列表为空,出现相应的故障时,对应的行显示不良警报),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