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s7300 编程都需要调用那些OB块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OB1是必须的,如果需要中断那么会调用相应的OB,请翻阅你的编程手册。

网友B:
我觉得这种问题是不是应该自己先看本教程或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还有一些防止系统故障的系统块,请参考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