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偏差

楼主(2010-02-23):
我现在用的是安川的变频器CR5输出给起升电机,电机是带编码器的,电机在改变转向时,经常报速度偏差故障,请高手给与指点,我应该从哪几方面招手去查,电机主线,编码器信号线我们也查了,没发现为题,

网友A(2010-04-11):
检查电机联轴器是否间隙过大?(尼龙棒)

网友B:
检查下电机联轴器内的防松垫圈是否完好,再检查下电机,嘿,有条件的话换下电机看看

网友C:
最大速度偏差值应该在系统中有对应的参数设置,找一下手册,看看是哪个参数,把它设大点

网友D:
电机反向时编码器也要反接(你用的是增量型的吧?)

网友E(2010-05-22):
I是PM电机吗?可能需要做自学习.

网友F(2010-09-12):
电机再从正转到反转的过渡时间超过了变频器内部的判断时间,可以把这时间修改的长一些。当然,要通过咨询技术支持热线,获得这个参数修改的详细信息。

网友G:
速度偏差故障,如果你查多次未能查到,是否查过编码器,一般都是匹配1024的吧,不防更换一个新编码器或检查一下编码器电缆及这两处接线情况,记住,编码器闭环系列故障不光只报“PGO”的,会报些其它故障的。接线要准确,正负12V,A、B相。

网友H(2010-12-23):
有没有机械共振现象?在检查编码器以及机械状况后还是发现这个问题 建议更换驱动板 我们公司一台门机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老是跳速度差故障 后来更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F(2011-02-06):
是否也可考虑屏蔽这个故障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