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大家好,测量用的传感器比如电压电流传感器都有个精度,然后显示用的仪器仪表也提供了一个精度,请问最后我的读数的误差是多大?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仪表显示的精度怎么样了

网友B:
误差传递性质可以数学计算.
像你说的情况,简单认为,误差是环节中最大的那个.比如传感器是5%,显示表是1%,那整体就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