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测量问题

楼主(2010-02-24):
传感器的4-20MA的电流用仪表怎么测量出来,我在测量的时候系统老是报警,每次都是这样,而且水温显示异常,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干扰到信号反馈了,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什么仪表测量的?

网友B:
将万用表串入回路中

网友C:
直接测量用电流表.
间接可以测量在接收电流端的电压.

网友D:
将万用表打到mA 档,然后串入被测系统中,正负极要接正确

网友E:
温度传感器?
怀疑传感器坏了,还是变送器坏了?

楼主:
我用万用表MA挡测量的,在传感器端测量和变送器端测的电流结果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