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如何在线模拟?

楼主(2010-02-24):
我现在手中只有PLC,没有触摸屏所以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和PLC连线进行一下模拟,自己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打开后点模拟怎么提示错误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所使用的软件不支持无触摸屏模拟。

楼主:
回复2楼,GP-PRO-EX2。0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GP-PRO-EX2。0哪里可以下载到?
www.ymmfa.com可以下载到GP-EX 2.2版本或者2.5版本的.
问题在于,EX是针对于3000系列而非2000系列,所以,你要用2000系列就去买块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GP-PRO-EX2。0哪里可以下载到?
就算是PRO-EX软件,也不支持在线模拟,只支持离线模拟。

网友C(2010-05-25):
GP3000的软件才带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