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摘  要:为了减小矩阵式变换器输出电压误差和输出电流畸变,提出了一种输出电压补偿方案。针对不同的输出电压误差成因采用不同的补偿方法,直接脉宽补偿用于多步换流和器件开关延时,等效电压补偿用于器件导通压降。在矩阵式变换器-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上进行了实验研究。当输出频率为5 Hz时,采用该补偿方案使输出电流总谐波畸变率(THD)从6.32%降低至4.92%;当频率为15 Hz时,输出电流THD从5.46%降低5.30%。结果表明:采用该补偿方案可以有效抑制输出电流THD,在低速运行下补偿效果更加明显。
关键词:变流器;矩阵式变换器;补偿;换流
   矩阵式变换器是一种直接型的交流-交流电力变换装置,其结构不同于传统的交-直-交变换器,取消了中间直流储能环节,因此电路结构紧凑、体积小。近些年,矩阵式变换器一直是电力电子研究的焦点之一,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与普通逆变器类似的,由于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非理想特性,矩阵式变换器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步换流延时、器件的开通/关断延时以及器件的导通压降,从而引起输出电压误差和电流畸变,直接影响矩阵式变换器-异步电机驱动系统的性能,在低速轻载情况下该效应尤为明显。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步换流产生的影响上。
   为了尽可能减小不同成因引起的输出电压误差和输出电流畸变,本文提出了一种对输出电压进行补偿的方案,针对换流及器件开关延时和器件导通压降分别采用2种不同的补偿方法——直接脉宽补偿和等效电压补偿,从而有效地减小了矩阵式变换器的输出电压误差,抑制了输出电流畸变,提高输出波形质量。

1 输出电压误差分析

1.1 多步换流延时及器件的开通/关断延时
   如图1所示三相-三相矩阵式变换器由9个双向开关(Sij,i=A,B,C;j=a.b,c)组成,图中a、b、c表示输入三相,A、B、C表示输出三相。

   基于矩阵式变换器输入不短路、输出不断路的原则,其双向开关间的换流一般需要多步完成,必然带来多步换流延时。此外,器件开通和关断也存在延时。这些延时会引起矩阵式变换器实际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之间的误差,即输出电压误差△U'。
   传统的4步、3步、2步换流方法如图2所示。假设负载电流方向为正,传导电流的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是SXP或Syp。实际换流时刻由输入电压相对大小决定。以4步换流为例,假定Ux>Uy。由于在第2步时Syp反向偏置,故实际换流将在第3步发生,换流延时Terr为t1+t2,t1、t2定义如图2。依此类推,采用3步和2步换流时Terr均为t1。

   本文采用空间矢量调制算法和九段式脉宽调制方式(PWM)。以下以B相为例,详细分析在一个采样周期(如图3所示含4次换流)中,采用不同换流方法时的输出电压误差△U'B。假设输出电流方向为正,输入电压大小为Ua>Uc>Ub。图3为4步换流下的开关状态和输出电压误差,各符号定义如图1,“+”表示正向(输入至输出)开关,“一”表示反向开关。粗线表示输出电压,阴影部分表示△U'B。
   在换流l和2中,换流发生在第2步,而在换流3和4中,换流发生在第3步。考虑到器件的通断延时,则4次换流的Terr分别为t1+Ton、t1+Ton、t1+t2+Toff和t1+t2+Toff;因此,在该采样周期中,延时产生的输出电压误差的平均值为

1.2 器件的导通压降
   目前矩阵式变换器选用的电力电子器件均为非理想器件,存在导通压降,将引起输出电压误差△U”。尤其是在负载电机低速情况下,由于电机电压较低,器件导通压降所占的比重增大,其影响将更为显著。假设输出电流为负,一个采样周期中器件导通压降产生的输出电压误差如图4所示。

   不同于延时作用,△U”是一个恒定量UF(双向开关的导通压降),大小取决于双向开关的构成和选用功率器件的特性。本文选用图1所示的共集电极开关结构,相应的UF=Ud+UIGBT,其中Ud和UIGBT分别为二极管和IGBT的导通压降。误差极性由输出电流方向决定。输出电流为负时,参考电压小于输出电压,因此,△U”满足

式中sign(Io)为输出电流方向的极性。

2 输出电压误差补偿
   参考传统PWM逆变器的死区补偿方法,可采取2类有效的补偿方式:直接补偿脉宽和间接补偿等效电压误差矢量。由于矩阵式变换器的输出电压误差成因复杂,因此本文选用了两种补偿方法。图5为带补偿的矩阵式变换器-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系统。系统采用4步换流策略。

2.1 针对换流和开关延时的补偿
   根据1.1节的分析,PWM脉宽分布直接影响输出电压,因此,通过调制脉宽可实现△U'的补偿。
   一个采样周期中,换流和开关延时产生的三相输出电压误差如图6a、6b、6c所示。开关状态对称分布(如图6d所示)。如图6e所示,如果将脉宽T1/2调制为T'1/2=T1/2+Td/2,则换流1的Terr由t1+Ton变为t1+Ton+Td/2,换流8的Terr由t1+t2+Toff变为t1+t2+Toff-Td/2。简单推导可知t1+t2+Toff-Td/2=t1+Ton+Td/2,即换流1和8产生的误差相互抵消。同样地,调制T2、T3、T4可消除换流2和7、换流3和6、换流4和5的误差。

   因此,在该采样周期中,对脉宽应进行如下补偿(如图5所示的补偿方法B)。

   其它采样周期依此推导。

2.2 针对器件导通压降的补偿
   根据1.2节分析,△U”在某一时刻为恒定量UF,与换流方法无关。假设IA>0,IB>0,IC<0,由式(6)可以得到输出三相的分别为:

3 实验结果
   本文在一套矩阵式变换器-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样机系统(如图5所示)中对上述补偿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系统的控制电路以DSPTMS320F240和CPLD EPM9320LC84为核心,前者实现空间矢量调制和带补偿的矢量控制,后者执行带补偿的四步换流策略。负载为一台2.2 kW的异步电机。
   图7是负载电机转速为120 r/min(即输出频率4 Hz)时,无补偿下的三相输出电流和输出线电压。图8是相同转速下带补偿的输出电流电压波形。由于输出电压误差会导致输出电流的波形畸变,因此,根据大量的实验结果,计算得到不同输出频率下的输出电流THD,如图9所示。

   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提出的补偿方案,在输出频率为5 Hz时,输出电流THD从6.32%降低至4.92%;在频率为15 Hz时,输出电流THD从5.46%降低5.30%。这表明,所提出的补偿方案可以有效抑制输出电流的THD,并且输出频率愈低补偿愈有效。

4 结  论
   分析了矩阵式变换器输出电压误差的成因,提出一种计算简单易于实现的输出电压补偿方案,针对多步换流和器件开通/关段延时引起的输出电压误差采用直接脉宽补偿;针对器件导通压降产生的输出电压误差采用等效电压补偿。将输出频率为5Hz和15 Hz时的输出电流THD分别降低了1.40和0.16百分点。结果证明,采用本文提出的补偿方案,明显地减小了输出电流THD,有效地提高了矩阵变换器的输出性能,并且输出频率愈低改善效果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