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请问各位朋友:
      相同设备上的PLC程序,是否可在不同品牌的PLC上互用?
如三菱的用在欧姆龙上,万分感谢!!!

网友A:
SZ是做什么的。。。。

楼主:
谢!我是菜鸟、不懂一个,请指明!

网友B:
不能, 各厂家PLC的编程语法不同。

网友C:
绝对不能,就跟同样是两栋房子里面的门,钥匙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D:
不可能的,但可以参考后改过来使用。

网友E:
不可能的编写程序的输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互换呢。

网友F:
能不能看功夫,吃不透工艺就不能

网友G:
想直接通用是不可能的,不过你可以改编程序就行啦

网友H:
不可以的,换PLC,就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I:
呵呵;同个品牌不同系列有的还不一样呢;

网友J:
想法比较好 暂时还不行 呵呵

网友K: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L:
不一定
假如原有PLC 是三菱小PLC且程序不复杂   国内有些个PLC完全支持三菱软件及语言。应该是可以的
原来的PLC 是什么牌子,要换的是什么牌子的     很多PLC的编程装置指令梯形图一样,名称不一样罢了,如DI   无论叫X、I、0000表示方法都是    ┥┝  一摸一样写一个下载就是了。

网友M:
参考一下,重新编写。

网友N:
我也认为不能啊

楼主:
谢谢各位,原CQM-1H-CPU21程序己搞到。
但问题又出来了,CQM-1H-CPU21买不到,只买回CQM-1H-CPU51,CQM-1H-CPU21程序送不进去,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

网友F:
为什么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原CQM-1H-CPU21程序己搞到。
但问题又出来了,CQM-1H-CPU21买不到,只买回CQM-1H-CPU51,CQM-1H-CPU21程序送不进去,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
为什么送不进?

网友I:
呵呵;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选同样的型号?

网友I:
你可以在软件内用改变PLC型号的功能先把型号改成你现在用的;再试一下;
OMRON的你选的型号不对是不能写入的;

网友O(2010-09-10):
不可以直接使用  每种PLC的语法指令都不相同  如果想用 需要把三菱的语法指令修改成欧姆龙的语法指令

网友P:
直接用肯定是不能的,需要花点功夫,如果在同一台工装上,相同的工艺,可以转化过来,重新做下程序,就OK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原CQM-1H-CPU21程序己搞到。
但问题又出来了,CQM-1H-CPU21买不到,只买回CQM-1H-CPU51,CQM-1H-CPU21程序送不进去,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

当然是不行的了,PLC部分的软配置不一致,是不行滴。

网友Q:
一般是不可以

网友R:
您先生看来是不是一般的菜,不同的PLC就像老虎和羊,一个吃肉另一个吃草,你硬往他肚子里塞,他可受不了,您需要学习编程的一般知识。当然我也比较菜。

网友S:
不可以吧,语法不一样

网友T:
好快有互译软件出了,就是专门将其他牌子的语法转换成另一牌子,转换后所有功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