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谁有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与PLC控制同步电机我的邮箱是455915658@qq.com

网友A:
---|X0|------------[ PLSY K1000 K1000 Y000 ]
Y0接步进/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在编程手册上有个例子,可以参考下

楼主:
请问是什么类型PLC???是什么系例??

网友C:
这个简单,用PLC的Y0输出脉冲,用Y1控制方向,指令PLSY/PLSR。或用定位模块做,更好处理。

网友D:
不论是哪个系列的。相应的手册中都有相关的参考例子的

网友E:
我也觉得各位老师说的不够明白。我是菜鸟,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F:
PLC控制伺服,整个流程都没有,别人如何帮你,伺服行进间的位置,速度都没有提及,
这样的帖一般来自较懒的学员,为了应付交作业,平时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