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求助各位DX,信捷TH765-M系列触屏编程实例

初学者!最近工厂里旧设备上坏了个触摸屏,买不到原来的型号,现新买了个信捷的TH765——M
我不会玩这个触摸屏

比如:我触摸屏上某个按键设置《置ON》挂靠在PLC里的X002上,在触摸屏上点住(按住不放手)这个按键只会给X002一个信号就没了,M2也只得一下信号就没了,放手后再点住 又是只给一次信号,
和实物按键功能不一样,如果是实物按键,我们点住 就会持续给X002信号,M2会得到持续的信号 ;直到放手后才会断信号

控制电机开关就可以。

例如:触摸屏上《电机开》按键挂靠X000 《电机关》按键挂靠X001

PLC程序里X000常开点串X001常闭点Y000输出Y000自锁

这样在触摸屏上点一下《电机开》按键,X000得一下信号过X001到Y000自锁,输出Y000就有持续信号

当在触摸屏上点一下《电机关》按键,X001得信号切断Y000自锁信号,输出Y000就没信号了

要怎么才能和实物按键达到一样的效果呢!?
DX们帮帮我,我没编过触摸屏,手上没有样本,所以根本不会玩;
以前学那些PLC编程都是有样本的,所以可以拿来参考学习。
       X0      X1
|--- ---| |------|/|----------------------------(Y0)
|             |
|             |
|-------| |---
|      Y0
|
|
|
|        X0        X1
|--------| |--------|/|------------------------(M0)
|               |
|               |
|--------| |---
|        M0
|
|
|       X2        X3
|-------| |--------|/|--------------------------(M2)
|
|          M2       X3
|----------| |-------|/|------------------------(Y2)
|
|

楼主:
求助各位DX,信捷TH765-M系列触屏编程手册

       X0      X1
|--- ---| |------|/|----------------------------(Y0)
|             |
|             |
|-------| |---
|      Y0
|
|
|
|        X0        X1
|--------| |--------|/|------------------------(M0)
|               |
|               |
|--------| |---
|        M0
|
|
|       X2        X3
|-------| |--------|/|--------------------------(M2)
|
|          M2       X3
|----------| |-------|/|------------------------(Y2)
|
|

网友A:
到信捷网站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信捷网站可以下载

信捷网站上 的手册案例太简单了,

网友A:
高级的需要自己摸索 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的需要自己摸索实践

谢谢DX回复!

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其实也就是在触摸屏上添加设置按钮等,然后挂靠PLC程序的指令上。

我在触摸屏上按键添加好了,也设置好了,也下载成功到触摸屏上,也和PLC成功连接上了;可是我触摸屏上的按键怎么就代替不了实物的按键呢?

比如:我触摸屏上某个按键设置《置ON》挂靠在PLC里的X002上,在触摸屏上点住这个按键只会给X002一个信号就没了,M2得不到信号;放手后再点住 又是只给一次信号,
和实物按键功能不一样,如果是实物按键,我们点住 就会持续给X002信号,通过X003常闭点给M2持续信号;直到放手后才会断信号

要怎么才能和实物按键达到一样的效果呢!?
DX们帮帮我,我没编过触摸屏,手上没有样本,所以根本不会玩;
以前学那些PLC编程都是有样本的,所以可以拿来参考学习。

       X0      X1
|--- ---| |------|/|----------------------------(Y0)
|             |
|             |
|-------| |---
|      Y0
|
|
|
|        X0        X1
|--------| |--------|/|------------------------(M0)
|               |
|               |
|--------| |---
|        M0
|
|
|       X2        X3
|-------| |--------|/|--------------------------(M2)
|
|          M2       X3
|----------| |-------|/|------------------------(Y2)
|
|

楼主:
控制电机开关就可以。

例如:触摸屏上《电机开》按键挂靠X000 《电机关》按键挂靠X001

PLC程序里X000常开点串X001常闭点Y000输出Y000自锁

这样在触摸屏上点一下《电机开》按键,X000得一下信号过X001到Y000自锁,输出Y000就有持续信号

当在触摸屏上点一下《电机关》按键,X001得信号切断Y000自锁信号,输出Y000就没信号了

       X0      X1
|--- ---| |------|/|----------------------------(Y0)
|             |
|             |
|-------| |---
|      Y0
|
|
|
|        X0        X1
|--------| |--------|/|------------------------(M0)
|               |
|               |
|--------| |---
|        M0
|
|
|       X2        X3
|-------| |--------|/|--------------------------(M2)
|
|          M2       X3
|----------| |-------|/|------------------------(Y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