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在安装时出现
不知怎整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你下载的是补丁包而不是直接安装版,你需要去下载直接安装补丁来进行直接安装补丁的工作。也可以下载完整版本(西门子官网已经开放下载)来进行安装。
2、你以前的机器上安装有该软件的早先版本,但是非使用安装版本安装,而是通过方式1直接安装补丁的方式安装,就会造成该状况的发生。

对于2:解决的方式一般为:删除注册表中相关项,然后删除程序目录,但是由于西门子该软件的安装项在注册表中并非全部以明显的字符显示,所以基本上大多数人无法彻底清除。
         如果无法彻底清除,那么只能重做系统。

网友B:
你这只是一个升级版;

网友C:
楼主,我给你个方式,你这个确实是个升级包。
1。下载SP3,或者SP4安装包,完全安装后,提示重新启动,选择否。
2.此时双击你的SP6升级包,运行后提示你必须卸载原有文件之后才能安装。
3. 进入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选择simatic 4那个东西 删除。貌似又提示重启,继续否。
4.再次双击安装SP6升级包即可。
   原理就是安装升级包的时候,需要系统能够找到原有的注册表信息,第二部就是让这个升级包自动寻找一下,方便第四步安装。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找不到目标的情况。
这个版本安装说明说的不是很详细,这是我安装多次的经验,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楼上的,吃药吃出来的,留着,可能有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