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缸的控制

楼主(2010-02-24):
大家谈谈怎样最简单的控制气液增压缸来代替普通的小冲床? 是用电磁阀 还是气控阀?各需要几个阀, 哪样最简单?

楼主:
这玩意我以前没有用过,最近在网上才看到的。如用它来代替10T以下的小冲床不是可以节约很多的空间吗,而且看上去还很美观小巧。

网友A:
用两个电磁阀控制

楼主:
谢谢! 用电磁阀控制 那行程控制还要在接入几个行程开关或是时间继电器(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了,还要有继电器等 感觉比较麻烦。 我想用几个气控阀和机械阀加上2个调速接头(起到延时作用从而来调节行程)来控制,完全不用电气控制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这个控制图好象不对了,没有见过这样控制的,也不知道你找的是哪家生产的这种缸。一般来都只控制油缸那边了。气液缸的速度是很慢的,如果用来做冲床,难度有点大,因为少了速度上的暴发力

网友A:
做过用电气控制的,是要几个中间继电器,还加了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磁阀的接通时间

楼主:
我是在这家看到的,一般来说气液增压缸应该都是这样的原理吧? 我只是看了,但是还没真正用过一次呢,上面说是可以用做冲床的。 这个是动画的 原理图 很直观。
http://www.twjiurong.com/200905211542038774714.shtml

楼主:
刚才琢磨了一会,用3个双头气控阀 2个调速接头 2个机械阀(一个用作启动 一个用作急停复位) 一块汇流板 若干气管 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这种调速接头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B:
做一个冲床我考虑的不是电路,而是有多大的爆发力。能冲什么东西了。也许在白铁皮上打个坑还可以。一个小型的桌上冲床也才2000元左右。

楼主:
这个气液增压缸的爆发力(冲压吨位)我们不用考虑的,厂家都有不同型号的从1-80吨的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的,只是要用尽量简单的控制使之能够代替普通冲床工作,才是我们要做的。

楼主:
大家有做过这种冲床的 说说它和普通冲床的区别阿?

网友C:
我没有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D:
我感觉速度与力量不能同时达到,效果应该没有那么好吧

楼主:
恩,具体也不知道 没有用过,感觉应该没有普通冲床快吧,最近准备搞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