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安装问题?

楼主(2010-02-24):
在安装RSView32刚开始时出错:
Occured while loading File: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_ISTMPO.DIR\RSISetup.dll
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难道在Win7上安装?

如果是Win7的话,那么请更换系统,AB的软件目前还不支持新系统。

如果不是的话,请先检测你的软件是否下载完整,另外,C盘的权限以及你的用户权限。

楼主:
感谢2楼师傅的指点!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 Vista Home版,Logix5000已经装上了,可是RSView32装过好多次就是提示错误,真是急死了!
怎样检测软件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