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高手:
我使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用于集装箱轨道吊,所有的起升、大小车的变频器全部连接到PROFIBUS-DP 网络,通过通信方式进行运行的控制和速度的给定。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无论给定多少速度,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是从0HZ 加速到给定的频率,都是马上输出50HZ的最高频率,然后再减速到给定的速度。我忙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问题的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可是同样的设置,在其它相同的设备上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B:
速度搜索是不是被打开了?
检查参数G5当中是B3-01,至于G7的我没有用过,但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搜索是不是被打开了?
检查参数G5当中是B3-01,至于G7的我没有用过,但应该是一致的

按照您说的,修改了速度搜索后,问题解决。非常感谢!问题是在其它设备上,为何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参数没有设定好吧

网友D:
变频器重新设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