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这种节能灯杯镇流器为什么是输入220伏,输出是11 瓦,而不是输入220伏,输出多少伏呢?搞不明白,希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A:
输入220伏,输出是11 瓦,而不是输入220伏?、什么意思?

网友B:
没看清楚要问什么。

网友C:
说清楚啊?

楼主:
也就是说镇流器一边有2根线,这是电源220伏进线(输入),另外一边也有两根线,这2根是输出线,但是输出线上面标的是11瓦,这两根输出线是接一个比较小的节能灯(这种节能灯跟直接接在220伏电压上的螺旋节能灯是一样的,只是比较小),我想这种节能灯也是里面自带镇流器的,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种节能灯还要配一个镇流器呢?为什么这种镇流器输出只有2根线,而不是4根线?

网友D:
估计是电子镇流,输出为2根线的属于直流启动,也就是说即使灯管的灯丝断了仍然可以点亮。

网友E:
“我想这种节能灯也是里面自带镇流器的,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种节能灯还要配一个镇流器呢?“
看文字会由此问题,但你的理解不一定正确
会不会是2个不同家的东西你放到一起了
上个pp看

网友F:
我认为那不是镇流器而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G:
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