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如上程序所示,如Y004是记录一项错误发生的继电器,则C223只是记录累积发生错误的次数。

我想做到可以以后方便检查哪年哪月什么时间发生的什么错误,上面那程序对否?

最后一行   MOV K1001 D506    1001为错误代码。

但是,我以后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些数据?

楼主:
我用的FX1N的PLC,哈~!

楼主:
我还想问,FX1N所能用的M、D、T、C、S软元件是不是跟FX2N是一样的?
M0—M499 M500—M1023 M8000—M8255

T0~T245

C0~C199 C200~C234 C235~C255

D0~D199 D200~D511  D8000~D8255  D1000~D2999

是不是可以用这么多种???

网友A:
这样也只能记录最后一次错误的时间
软元件的范围在编程手册或是随机的手册中能查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只能记录最后一次错误的时间
软元件的范围在编程手册或是随机的手册中能查到的
说得对,在1N中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以考虑增加触摸屏来实现。

网友C:
我是用触摸屏来实现错误记录,是什么错误都可以看到。

楼主:
也就是说,记录错误的话,只能在触摸屏中才可以查到?

不可能事后,用电脑查出来记录??

网友A:
触摸屏的这类功能要容易用
像报警记录、日志功能等,这些具体的时间都可以存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