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好不容易把西门子的软件装好。开始捣鼓捣鼓。三菱有变址寄存器 V Z ,我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类似指令,编程手册半天没看懂!与或运算也像天书!基础太差别见笑a!请各位老大指点下方向!有没有介绍这个与 或 运算东东的资料?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下 我捣鼓的是S7-300 谢谢!!

网友A:
有的,变址用过的,是在语句表方式用的.具体忘了,等下次打开软件再说.
如果你仅仅与或的话,建议你用梯形图,再简单不过了,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楼主:
谢谢 pqsh 的热心解答!现在我只会用梯形图,在梯形图 里不能用变址么?另外对于与或运算,我刚知道是位的乘和 加,比如 WAND-W 字与运算,何种情况下用这些运算呢?(之所以问这些低级问题,确实是因我基础太差,初中嘛,别见笑!还因为手头没啥资料,没找着北?所以恳请各位老师们提供点方向,推荐点资料,谢谢了!)

网友B:
母鸡中的战斗机!

楼主:
母鸡中的战斗机?呵呵,贬我吧?是否与或运算就是触点串联和并联?我觉得是,然后变址是采用寄存器或存储器寻址来实现的,但是我不知道32个寄存器以外的咋寻址了!有没有师傅不吝赐教下?谢谢!(主要是对手册还不能很好的理解!书也不详细——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