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上面两个图是我公司用的三菱PLC的一部分,用铅笔在下面标注的数字是监视时候的显示值。D100是前面通过相加想乘之后的运算结果,我还算明白,就是到TO、 FROM指令这就不太明白了,但是同样都是K2M100  K2M116,前面都是K2(K2是不是就是8位的意思),为什么在写入的时候位数就少了一位了,还有8和7怎么就颠倒位置了,和上面的1870不一样?
还有最下面的H0 H2 H4那几条监视的时候没有显示,是程序就没有用还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指点。

注:此程序是我们用PLC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一段程序,根据屏幕设定的速度,可以更改变频器的频率 。

网友A:
TO、 FROM是对特殊模块缓冲区的写和读指令

网友B:
呵呵;先看一下你硬件上特殊模块型号,FROM/TO查看对应模块的手册;

网友C:
楼主,注意一下BCD码和二进制码的区别。

网友D:
你这是什么型好的模块啊     是2AD,或4AD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要写清楚    还有就是查下先对应缓冲存储器分配表  要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们的PLC型号是4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我有缓冲存储器分配表,但是看不明白那些数据时怎么转换出来的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K4M100就是M100----M115,它各位对应的二进制就是0001 1000 0111 0000(1870),那么K2M100就是M100----M107,那么它对应的二进制数是不是就应该是0111 0000 转换成BCD应该是70呢? 请教一下,传送指令MOV KnMx KnMx 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D100中的数据是以多少进制监控的?
如果是16进制是1870,转换成二进制才是0001 1000 0111 0000
如果是10进制监控为1870,那转换成二进制是0000 0111 0100 1110

楼主:
对,楼上说的对,今天上午我也发现了,我们这是以十进制监视的,转换后确实是0000 0111 0100 1110,后八位K2M100确实也是78.今天我改了参数之后K4M100监视值是1875,K2M100是249.到目前我这步我也能理解了。
不过把K2M100 传送到K2M116之后就变了呢?
再举个例子,假如K2M200是60,执行 MOV K2M200 K2M230 之后K2M230的数值是多少呢

楼主:
再传一个监视画面

楼主:
程序就算
我明白数据是怎么传送的了。上面那个画面是我监视时的截图,通过数据计算K4M100的数据是1785,转换成2进制就是11011111001,那么K1M108就是0110,传送到K2M116之后就是00000110,监视时候的数据自然是6了。
不过,上面还有一条程序是K2M100的数据传送到K2M116,我明白程序由上到下执行,计算结果以最下面的执行结果为准,但是上面那条有什么用,我把它删除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