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由于程序部分数据丢失。我想清除原程序从写。我点plc下拉菜单的存储器清除。却无法清除?不知道怎么回事。
程序也读得出。就是清除不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数据丢了回复就是了,重写程序没必要。
再,这都没搞定,写出的程序能达到原设计?
查资料吧------你不提供哪家plc及型号只有天知道

楼主:
原程序还可以恢复啊!我不知道!我是一台FX2-48MR型的大头型的老款。用来学习用的。我以为程序恢复不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B:
不能清除有什么提示呢
你也可以直接重新下载个程序,就会将以前的覆盖掉的

楼主:
提示(选折待清内容)但我选了PLC存储空间。数据空间。位子空间。清除。
如果想把原程序复原。怎么办?重新下载怎么能下到到原程序呢?不行吧

网友C:
不能下载原程序了,只能重写

网友D:
是啊,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E:
数据有那么容易丢失的吗?

网友F:
看一下有没有存储卡插在上面;

楼主:
有存储卡在上面。可以读出程序。程序里部分指令错误。我清除程序时。提示无法写入。
是不是plc有程序保护的?所以无法清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