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我是一位工厂电工因麦孚变频器在我们公司使用很多 ,故障也不少,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想自己修理可以吗?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只要配件够多就可以,变频器维修并不复杂

网友B:
可以维修.但要注意逆变模块电路的上电与试机.以保障安全.注意驱动电路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对输出电路上电试机.请参见<变频器主电路上电试机>和<驱动电路的检修>等论坛相关帖子.

楼主:
谢谢老师!有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有图纸吗?

有.可键入<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从网上搜索,从书店或网上书店购买.内有15种变频器的电路图纸,其中整机电路图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