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原来的设备为:125kva变压器,55kw电机 + 10kw水泵,无功补偿为:6路 14kvar电容补偿。以前一切正常,每月的力调电费还能奖励100圆左右。本月厂里的无功补偿出现问题,被罚了48圆。问题出现在负载上,当55kw电机停机后,只保留水泵不断开,无功补偿器就会频繁投切,因数在0.5-0.7之间,明显是电容投入补过后又自动切除 循环投切。问题是以前正常,只开水泵也能保持在0.9以上。现在是否要重新选择低容量的电容,来弥补过补情况?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检查电容器!
用钳流表测量电容器电流进行判断:
14千乏电容的电流为20A左右。

网友C:
你看一下你的电容器是否好的,14Kvar电容器电流是不是20A。看一下电容器有没有鼓的了。发热是否正常。

楼主:
..................
回楼上两位朋友~~~~我的电容检查一切正常,没有鼓肚、漏油现象,并且在负载大的时候(55kw以上)投切正常,能补偿到0.97,但是当只开负载10kw的时候就不正常了。我的是125kva变压器,14千乏电容,是否是电容选择过大? 换成12千乏的可以吗?

网友D:
当负载为10KW的时候你说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5-0.7说明是欠补偿啊,况且一般的三相电机不补偿功率因数也能达到0.5的吧!你看一下当你的负载只有10KW时补偿电容有没有投入使用!

网友C:
你要是这样了,你用手动的补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手动补上是,功率因数达到了多少了?在0.9几了?在有把你的设定参数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负载为10KW的时候你说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5-0.7说明是欠补偿啊,况且一般的三相电机不补偿功率因数也能达到0.5的吧!你看一下当你的负载只有10KW时补偿电容有没有投入使用!

只有10kw负载时补偿了,但是补偿后补偿器显示过补 成负数了,就自动又切除,然后循环投入、切除

网友E:
应该是电容选大了吧,投入一组小两组大了。

网友F: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就你所说的买小一点的电容进行配对。在你开小负载时要多少才补偿到理想。(买电容进行调试)
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水泵是常 时间开吗?比大负载用的时间长吗、?
   如果是这样你就把补偿小负载的电容投切控制器线接在前面(1或2组)。
   乱说的。嘿嘿。

网友G:
电容太大,电容控制器前两组用6千乏的。

网友C:
你换一组小点的电容器,就能了。应该是电容器过补了。

楼主:
唉...我们当地最小的电容是12千乏的,看来我还得订购个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以前正常,只开水泵也能保持在0.9以上。现在是否要重新选择低容量的电容,来弥补过补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不建议你直接换小电容。还是先把问题搞清楚再处理。

网友D:
或许你可以对10KW的电动机采取就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你可以对10KW的电动机采取就地补偿

请问:就地补偿和总的无功补偿有没有冲突啊?就地补偿选多大的为好?

--开机方式是:10kw和55kw顺序启动。55kw先停机,10kw运行7分钟后停机!

网友F:
你把10KW的补偿调试够了。然后把接触器的控制线接在补偿仪控制器的1脚,当你开10KW设备时首行投的是第一组,补偿不够然后就自动投第二组。55KW第二运行。就不会影响会不会过补了。停机你停掉55KW后没有负载,补偿仪就切。而留下的就是10KW负载 补偿了。就不会切。
  说得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