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我有一台FX2-48MR的PLC用来学习用。由于我把电池拆掉过。引起部分程序数据丢失。现在我用编程软件。想把他的程序删除。。可以读出原程序。但我删除的时候提示无法写入。程序是不是被设密码了。只能读不能改写?请教师傅。谢谢

网友A:
估计进行了写保护了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你没有拆电池之前能不能写入呢,如果能的话那可能是其它问题

网友C:
在RUN状态下是不能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