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变频器有必要加制动电阻吗?AC电抗器和变频器怎么配置?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呵呵;看你刹车时间的要求;

楼主:
电机控制水泵,水泵要求恒压控制,用压力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那你对电机有制动要求吗?这跟你怎么控制变频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你要不要电机做直流制动,制动的时间视多少!力矩是多少!
变频说明书上应该有电抗器的匹配型号,如不确定,最好和厂家直接联系!要在论坛上问问题,最好把变频的品牌和型号写清楚,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C:
那要看看你停车要求了

网友D:
采用具有直流电压控制器功能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对于水泵的恒压控制就无需采用制动电阻。如果没有直流电压控制器功能的变频器就需要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因为水泵在停机过程中会因为制动电流对母线的冲击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太高。造成过电压故障发生。

关于AC电抗器的选配,就是根据电动机的电流或变频器的工作电流,选择2%压降的即可。也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电抗器电流=变频器额定电流;
第二,电抗器压降=2%

网友E:
转速高的情况下,要求快速停车的设备最好加装这个对电动机以及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采用具有直流电压控制器功能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对于水泵的恒压控制就无需采用制动电阻。如果没有直流电压控制器功能的变频器就需要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因为水泵在停机过程中会因为制动电流对母线的冲击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太高。造成过电压故障发生。

关于AC电抗器的选配,就是根据电动机的电流或变频器的工作电流,选择2%压降的即可。也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电抗器电流=变频器额定电流;
第二,电抗器压降=2%

压降不超过几个百分点.

网友G:
一般风机泵的变频器控制尤其是恒压供水的变频器不需要制动电阻的,大型风机和大型水泵在控制的过程中需要制动单元来消耗停机时候多余的电流造成的过热等等。小功率的变频器用在供水项目上不需要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转速高的情况下,要求快速停车的设备最好加装这个对电动机以及变频器比较好

说得很好,制动就是消耗能量,如果要求快速停机的电动机最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