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我电脑上的硬盘读取不了。因为原硬盘(30G)容量不够,于是就加装了一个80G的旧硬盘。我把资料都重新分类存放。在新加的硬盘放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没有备份。现在这个新加的硬盘却读取不了了!请问该怎么办?连接线我都重新连接过许多次,但是还是无法读取。真烦死人。

网友A:
硬盘供电电源正常否?有无转动声音?有没有换根连接线试试?

网友B:
自检时能看到硬盘吗?

网友C:
想办法给你新加的那个硬盘独立供电,可能是机箱的电压不够,照成无法读取硬盘的!

网友D:
找个硬盘盒把新硬盘接上,看看能不能读取?

网友E:
你是用什么牌子的硬盘?换一根连接线试试看。

楼主:
以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不行。开机时也读取不了目标硬盘。昨天,我把硬盘单独装在电脑上(电脑只有这硬盘),把系统碟放到光驱里装系统,开始不成功,几次后终于进了安装选择系统位置盘。我选了“保持现有文件系统”进行安装........
就如此,我把资料拿出来了......
呵呵....万幸......
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我肯定不会忘了备份文件........

谢谢各位

网友F:
先确定能不能检测到硬盘

网友E:
万幸万幸!难道是系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