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2-25):
请问;有没什么仪表能够能够输出4-20mA的电流,从而来调试一些模拟量模块。

网友A:
有这功能的仪表很多的
像一些压力传感器就能输出这些信号

楼主:
压力传感器?不到现场哪有气压呀!所以还是不能输出4-20mA的电流呀。

网友B:
检测模拟量模块,信号发生器,还可以有带温度等多功能的.商业的有不少,国外牌子的fluke,国产胜利.
用个可调电阻加电流表自己做也行.

网友C:
看来你说的是信号发生器,用来调试用的。直接现场调也可以的。

网友D:
自已动手做吧,V/I转换

楼主:
有没现成的4-20mA输出的仪表,或设备。我想用在以后的调试工作当中;长期使用。

网友E:
你既然在plc论坛讨论此问题
可以用个da模块呀

网友F:
呵呵;有多功能的万用表就带这个功能;

楼主:
有多功能的万用表就带这个功能,唉呀;我前两天刚刚更换了一台新的万用表,要早知道有多功能的万用表就带这个功能,就不至于闹出今天这苦恼啦。

网友G:
有的万用表就有那功能

网友H:
1.单位有钱就买台福禄克的现场校准仪。
2.单位钱不多就买台国产的电动仪表信号发生器。
3.如果楼主有动手兴趣,则可以自己来装一台4--20mA.DC的信号发生器。
从现场调试携带方便来看,其中3方案是体积最小、成本最低的,而且这样的发生器也可满足大多数现场的调试需求了。

网友I:
连续可调的信号发生器或者手操器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J:
这种仪表应该没碰到过

网友K:
不错  我就是用的第三种

网友L:
1.用智能仪表模拟
2买一块国产的过程校验仪表 胜利的就可以了 1400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在各位的帮助下,现已找一款模拟量检测仪表;在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