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一、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应用
圆形轨迹惯性振动筛可用于各种筛分作业。由于筛面的圆形振动轨迹,使筛面上的物料不断的翻转和松散, 因而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有以下特点:
1、细粒级有机会向料层下部移动,并通过筛孔排出,
2、卡在筛孔中的物料可以跳出,防止筛孔堵塞;
3、筛分率较高;
4、可以变化筛面倾角,从而改变物料沿筛面的运动速度,提高筛子的处理量;
5、对于难筛物料可以使主轴反转,从而使振动方向同物料运动方向相反,物料沿筛面运动速度降低(在筛面倾角与主轴转速相同的情况下),以提高筛分效率。
二、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安装调整和试运转
1、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安装
a、机器在安装前,首先按照装箱单检查零部件是否齐全和损坏,其中振荡器自出厂日起,若超过六个月,必须重新拆洗和组装,并换上清洁的润滑油。
b、按照安装图进行设备安装,其中支承底架必须水平安装的基础上,基础应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以支撑振动筛的全部负荷和静负荷。
c、筛箱四角有吊耳,支承底架四角有起吊孔,按图要求进行吊运,不可直接挂在振动器上吊运整个筛子。
d、确保筛箱与料斗、料槽(溜槽)等一类非运动件之间应保持最小75mm的间隙。
e、严格按图安装,确保弹簧座与筛箱上摩擦阻尼板之间有10mm间隙。
f、减振弹簧按自由高度进行选配,分别使前端或者后端的左右两侧弹簧自由高度尽量相等,误差不超过5mm.筛箱安装后,筛面左右保持水平,否则,可在弹簧座与支承件间垫薄铁片。
2、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调试与试运转
a、弹簧必须处于垂直状态,弹簧上支座与弹簧接触面必须成水平状态,调整好后用螺栓把弹簧上支座固定在筛箱耳轴上,然后电焊成一体。
b、振动筛驱动方向定为,站在给料端,面对物料流动方向观察电机位置,得到左向或右向驱动。需更换驱动方向时,从平衡轮上卸下振荡器带轮,重新安装到另一侧平衡轮上并紧固。
c、确保v带张力有充分的调整量,确保两个胶带轮对应的沟槽,在各自平面内一一对应。
d、安装调整结束后,应进行不少于2h的空载试运转,要求运转平稳,无异常噪声,振幅和运动轨迹符合要求,轴承最高温升不超过75℃。
e、空载试运转合格后,可投入负载试运转,负载试车时间可按工艺试车要求进行。
f、试车前必须用手(或其他方法)转动激振器。转动灵活,无卡组现象,方可正式开动机器。
三、操作与维修
(一)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操作
1、在来车前,操作者应对振动筛两侧同时检查油面高度,油面太高会导致激振器温度上升或运转困难,油面太低会导致轴承的过早损坏。
2、检查全部螺栓的紧固程度,并且在最初工作8h后,重新紧固一次。
3、检查v带的张紧力,避免在启动或工作中打滑,并且确保v带轮的対正性。
4、确保所有运动件与固定物之间的最小间隙。
5、筛子应在面议负荷的情况下起动,待筛子运行平稳后,方能开始给料,停机前应先停止给料,待筛面上的物料排净后再停机。
6、给料溜槽应尽可能靠近给料端,并尽可能沿筛子全宽均匀给料,其方向与筛面上物料运行方向一致,从而得到最佳筛分效果。给料点到筛面的最大落差不大于500mm,确保物料对筛面的最小冲击。
7、激振器顺料溜方向回转时,增加物料运行速度,可增加生产能力,但降低筛分效率;当激振器逆料流方向回转时,减小物料运行速度,降低生产能力,可提高筛分效率。
(二)
http://www.shtjjq.cn/yuan_zds.htm]
圆振动筛
的维修与保养
1、筛机出厂时,激振器内注有润滑油,兼有防腐性能,有效期三个月。存放期超过三个月后,运转20min,还可继续防腐三个月,工作时必须换上清洁的润滑油。
2、经常保持激振器通气孔的通畅(因阻塞易导致漏油)。如果畅通后仍然漏油,就应更换油封。
3、轴承正常工作不应超过75℃,新激振器因为有一个跑合过程,故可能温度略高,但经过运转8h后,温度应稳定下来,如果温度持续过高,应检查油的级别、油位和油的清洁度。
4、保证迷宫槽内充满润滑脂,在灰尘量大的场合下工作,应当更加频繁的加注润滑脂。
5、更换v带时,应完全松开电动机地脚螺母,方便将v带放入带轮槽内,不允许用棍棒或其他物体撬v带,v带的张紧力必须适合,带轮必须对正,在首次调整张力后,进行48h工作,再重新调整一次。
6、激振器与筛箱连接的螺栓为高强度螺栓,不允许用普通螺栓代替,必须定期检查紧固情况,最少每月检查一次。其中任意一个螺栓松动,也会导致其他的螺栓剪断,引起筛机损坏。
7、采用环槽铆钉连接的地方,允许用高强度螺栓代替,所有接触面或孔,均应没有铁屑、灰、油、锈和毛刺。
8、采用的高强度螺栓、螺母和垫圈,必须符合《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的要求。
9、为了防止焊接引起的内应力,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在现场对筛箱及任何辅助件进行焊接,必须焊接时,应由熟练的操作人员进行。建议采用以下步骤:
a、为防止裂纹延伸,在裂纹的每一端钻6mm直径的孔。
b、用圆铲子沿裂纹两面铲出坡口。
c、先预热60℃左右,用3mm直径的电焊条(相对应的牌号),并防止任何夹渣核咬肉现象。
d、磨平两侧突起的焊肉,焊上补强板。
e、如果需要在筛面托架横梁上焊接时,所有焊缝应是平行于横梁,不可横向焊接。
f、采用交流电焊接时,筛箱应接地,防止电流通过轴承,否则,易导致轴承的损坏。
10、火焰切割时,切割面周围也会产生应力,所有,筛箱上的任何附加孔都应该钻成。
11、在编织筛网与筛网托架之间,配备有专用的减震橡胶条。为了使筛网达到最长的使用寿命,应使橡胶条恰当的位于两者之间,发现损坏的减震橡胶条应及时更换。
12、更换编织网时,应保证筛箱两侧板与筛网钩子之间有相等的间隙,先紧固中间压紧扁钢,同时拉紧张紧板保持筛网表面张力均匀,并用手锤沿全长轻轻敲打,检查张紧情况。若接触不好,张力不够或不匀,是筛网过早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13、张紧板导向角钢是可调的,安装筛网时,应先松开导向角钢螺栓,使上下可以移动,筛网放妥后,先拧动张紧螺母,给张紧板一个轻微压力,然后驱动导向角钢,直到筛网紧靠在筛面托架上为止,再牢固旋紧导向角钢螺栓。
14、筛网钩条长度必须和张紧板长度一致。
15、当筛网孔径小于16mm时,筛网需在一端留有搭接用20mm的延长量。
16、拆卸振动器时,从外向里逐件谨慎拆卸,避免人为的损伤零件部件。尤其拆卸平衡轮时,一定要使用拆卸器。
17、拆下的零件部件应逐件清洗,并仔细检查方向损坏,应及时修复或者更换。
18、装配振动器
a、必须在清洁的操作环境中进行,同时各待装零件必须清洗干净,无毛刺,无影响整机性能的损坏。
b、不允许用大锤直接敲打零件或者强制零件装配。
c、所有的螺栓孔一一对应后才能紧固。
d、如果一个轴承损坏,通常另一个轴承受影响也有损坏,应同时更换。
e、安装轴承时,对于ya140和ya170型轴承座,在座孔内表面一个凸台。应使轴承紧靠在该台侧面;对于ya110型的轴承座,为通孔,应使轴承距离外表面6mm。
f、安装o型密封圈的正确方法是滚入环形槽内。
g、安装轴承座时,确保放在轴承的底部,为方便安装,可用两个长螺栓向轴罩孔内拉轴承座。
h、在密封板上安装密封垫,确保该垫不覆盖检查油位回升槽。
i、在密封板与隔离环之间的迷宫槽尽可能油脂化。
j、安装密封板在轴承座上时,确保油位检查孔位于下方。
k、轴固定在激振器内后,检查轴向窜动量,应在2~4mm。
l、确保油量正确和螺栓紧固程度。

回转窑的结构特点:
  回转窑由筒体、传动装置,托、挡轮支承装置,窑头、窑尾密封,窑头罩及燃烧装置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窑筒体是受热的回转部件,采用优质镇静钢板卷焊制成,筒体通过轮带支承在2~7挡滑动轴承的支承装置上,并在其中一挡或几挡支承装置上设有机械或液压挡轮,以控制筒体的轴向窜动;传动装置通过设在筒体中部的齿圈使筒体按要求的转速回转;由于安装和维修的需要,较大的窑设有使筒体以很低转速回转的辅助传动装置;为防止冷空气进入和烟气粉尘溢出筒体,在筒体的进料端(尾部)和出料端(头部)设有可靠的窑尾和窑头密封装置。

网友A(2012-07-13):
恩恩 谢啦  借用了

网友A:
呵呵   不错啦 很具体 !!